[求助] PFD+CP的线性度问题

楼主(2017-12-15):
仿真PFD+CP的输出平均电流随延时(参考信号与反馈信号之间的延时)的变化曲线,理想情况下应该是一条线性度非常好的直线,但实际仿真出来发现在原点附近(正负50度之间)非线性比较严重,斜率变化比较大,远离原点的地方(延时大于180度)线性度才比较好,斜率近似不变,而小数分频PLL实际工作在原点附近,而刚好原点附近线性度差,请问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通常做法是不是要人为引入延时,从而迫使其工作在远离原点的地方??求有做过小数分频PLL中chargepump模块的大神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不像是PFD 的问题。 Increase delay will only fix dead zone in PFD, but it should be less than 50 degrees. You can check PFD output pulse width change first. Then check CP linearity and pull-up and pull-down current mismatch.

网友:
LZ的线性度是怎么仿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不知道你是否有关于chargepump线性度研究的相关论文,可否共享一下?不胜感激,这个PFD+CP的线性度指标到底是怎么影响小数分频的带内噪声和带内小数杂散的??具体影响机制一直都没有搞明白和弄透彻,大神可否有相关论文和资料??再次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参考信号与反馈信号之间给一个延时d,进行PFD+CP的瞬态仿真,观察输出电流随时间的变化,呈现周期性,周期为参考信号周期,对输出电流在一个周期内积分,得到输出净电荷f,扫描d(从-2π~2π),观察f随d的变化曲线,称为PFD+CP的鉴相特性曲线,即可看出线性度指标

网友:
同学,刚好我也在做PFD,想找你问问你的鉴相器的鉴相范围是怎么仿真的?

网友(2019-04-02):
感觉应该是因为CP开关导通时刻的电流非线性导致的

网友(2019-06-01):
mark乐乐乐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