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加入全定制的cell一起PR?

楼主(2017-12-16):
是这样的 我手上有个cell是由virtuoso画出电路图仿真调参数的 类似power gating cell这样很小的单元
现在想加入整个处理器模块一起做PR 该如何实现呢?

小弟有几个想法
1.        由于要走数字后端流程需要.v .sdc, 是否要针对我这已有的pg cell描述出.v .sdc给DC吃,但这样不知道综合出来的是否确切就是我要的电路
2.        跳过综合的步骤,在ICC PR过程中设个blockage, 之后再将pg cell画出版图, 直接取代, 但在想是否可指定insert pg cell这样的指令生出的电路是我所设定的呢?

目前小弟想到的是这两种方法, 由于还是菜鸡学生, 麻烦各位前辈多多指正, 谢谢

网友:
根据spice生产.lib
根据lef生产milkway

网友:
二楼能详细点么?生成milkway之后是作为一个marco调进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