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关于仿真时出现ERROR(VACOMP-1008).cannot compile ahdlcmi modul问题

楼主(2017-12-16):
ERROR (VACOMP-1008): Cannot compile ahdlcmi module library. Check
the log file input.ahdlSimDB/bsource_1.input.ahdlcmi/Linux2.6.32-25-generic+gcc/../ahdlcmi.out for details. If the compiler ran out of memory, use 'setenv CDS_CMI_COMPLEVEL 0', and try again. If the reason for the failure was a syntax error, contact your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representative
最近安装了MMSIM10,用MMSIM10来仿真时,仿真普通的MOS和diode是没有问题的,当我插入ESD器件或者电阻时,仿真出现上面的问题,搜索解决的方法:
从网上找到的方法如下:
1、(ubantu)查看错误日志发现报告 sh -h参数非法,系统默认sh只想dash,所以不支持-h参数,只要将sh默认指向更改为bash,仿真就不会再出现上述问题,修改方法为:
sudo dpkg-reconfigure dash
出现询问是否使用dash界面时,选“NO”即可
2、(Linux)本人采用Linux系统,发现只要修改环境变量就行:
设置 setenv CDS_AHDLCMI_ENABLE  yes

第二个方法,亲测有效,遇到同样问题的可以试试。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网友(2019-12-29):
thanks alot............. it works for 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