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愿景chiplogic软件使用

楼主(2017-12-16):
大家好,请问一下chiplogic analizer中提好的图导入到master中时,怎么设置不自动连线啊?现在导进去线全部自动连在一起,不好整理啊,有熟悉的吗?

网友:
你好, 是做反向的吗??

网友:
有軟體分享嗎?

楼主:
软件不需要钱,直接跟芯愿景联系就行

网友(2018-04-07):
回复 楼主:

   将不自动连线的阈值设置为1,默认好像是512,也就是超过512个器件才不自动连线,设置为1的话,超过一个器件就不自动连线了。

网友:
master很不好用,芯愿景有另外一套软件叫heric什么的找他们问就行了

网友(2018-09-07):
请问下用芯愿景chiplogic analizer反向提取电路,连线的时候,按一下N,再在一条铝线上点击右键就会自动生成一条铝线,为什么有的层次(比如M3)可以,有的层次(M2)就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