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jesd204b+AD9163配置问题

楼主(2017-12-16):
我在调试AD9163时,读AD9163寄存器,发现码组同步,帧同步等都已经正常同步。参数值都正确设置并正常读出。但是通过读jesd204b的axi接口寄存器810,即指示MNN'三个参数的值都是0。即使人为写上值,读出来依然是0。敢问各位大神,调试dac时有遇到过类似问题吗。求不吝赐教,小仙qq653082311

网友(2018-03-27):
你好,我最近在调试AD9164,能请问楼主配置9163的时候,寄存器配置是按照datasheet上的start_up序列配置还是怎么配置的,因为我是按照手册配置,结果CGS,帧同步都不对,希望能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2019-04-12):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2020-12-30):
没有碰到过。

网友(2023-04-20):
请问有人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