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温度曲线为什么向下开口?

楼主(2017-12-16):
1,这个电路图有没有问题?2,如果对温度系数口怎么会向下?
3,我试过第二排P管的栅漏相连,电压为1.35V这样,但是整条电路的电流确实nA级别,电流太过于小。
4,我调的时候会出现两种极端,要么斜向上,要么斜向下,折中就是这种往中间凹。

带隙基准第一排接放大器输出端,第二排接偏置电压,都导通

带隙基准第一排接放大器输出端,第二排接偏置电压,都导通

输出电压还可以调的更低,形状差不多

输出电压还可以调的更低,形状差不多

网友:
整条电路的电流确实nA级别,电流太过于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打得太快了,应该是‘却是’。

网友:
电阻rndif的温度系数是正温度,与delta vbe的温度系数一样,当电阻的二阶温度系数过大,就会导致开口向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要怎样调才可以,我又重新调了一下,增加了电流来,结果发现电流最大只能到5.7uA这样而已。虽然我调的了曲线开口向下,但是它的输出电压只有1.13V 这样而已,最后再怎么调也没办法在曲线完整的情况下升高输出电压。我想问这又怎么办?

网友:
电阻rndif的温度系数是正温度,与delta vbe的温度系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