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SURA415-617 Mount问题

楼主(2017-12-16):
通过InstallScape安装IC617正常,但是安装ASSURA时总出现没有Mount安装文件的错误,不能进行。
系统:ASSURA是论坛热帖提供的Update_ASSURA04.15.001-617_lnx86_1of3.tar   2of3tar  3of3.tar 一共3个包。
请大神指教

网友:
请问下哪里有 ASSURA 415?

网友(2018-01-21):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同求大神回复

网友(2018-08-17):
回复 楼主:
I can't download ASSURA415-617.  Give the working links, please

网友:
Ответить 1 # идеальный Sanxun
The problem has arisen because of incorrectly unpacked archive Assura. Installscape doesn't see contents of *.zip archives.
solution:

Prior install Assura:
The file ASSURA-617_04.15.001_lnx86.zip (in \CDROM1\kits\) should be unpacked in directory ASSURA-617_04.15.001_lnx86 (in \CDROM1\kits\).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只要是Update版本貌似都报这个错误,Hotfix版本就可以安装。

网友(2021-06-12):
Hotfix版本就可以安装

网友:
小弟也为这问题纠结了一星期。 最后才发现 Update_ASSURA04.15.001-617_lnx86_1of3.tar   Update_ASSURA04.15.001-617_lnx86_2of3.tar  Update_ASSURA04.15.001-617_lnx86_3of3.tar  要分开 接压。也就是说, 从 1of3.tar 到 3of3.tar, 他会一步步解压出 Kit 档案. 如不是这样,就会出现 一样的 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