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怎么判断一个library是IC51还是IC61的库

楼主(2017-12-17):
skill怎么判断一个library是IC51还是IC61的库,有没有一个函数可以直接判断。

网友:
cdb is IC5141 OA is IC61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除了这种需要找library cell的数据后缀来判断IC51还是IC61,是否可以直接通过library的信息判断?

网友:
PDK library techfile里面有techfile.cds是icfb,tech.db是virtuoso

楼主:
后来使用了这种方式,dbGetDatabaseType() == "CDBA",代表IC51,否则就是IC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