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无法启动

楼主(2017-12-17):
IC617安装完成后,无法启动。输入命令后提示错误:
/home/tools/cadence/IC617/tools/dfII/bin/64bit/virtuoso: symbol lookup error: /home/tools/cadence/IC617/tools/dfII/bin/64bit/virtuoso: undefined symbol: _ZTIN12OpenAccess_425oaPolicyViolationObserverILj0EEE

这是什么错误?  有没有高人指点

网友(2021-06-22):
在根目录下.bashrc,找到OA_HOME,我的有两个OA版本不一样,修改下,保留一个就行

  1. #export CDS=$CADHOME/IC617
  2. #export OA_HOME=$CDS/oa_v22.60.007
  3. export OA_HOME=/cadence/ICADV123ISR17/oa_v22.5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