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UVM中仿真器报错not registered with the factory

楼主(2017-12-17):
新手试验UVM,编译通过后用+UVM_TESTNAME=case_test#(8)调用测试序列,仿真器报错# UVM_WARNING @ 0: reporter [BDTYP] Cannot create a component of type 'case_test' because it is not registered with the factory.
# UVM_FATAL @ 0: reporter [INVTST] Requested test from call to run_test(case_test) not found.
#

但在cset_test中已经通过    `uvm_object_param_utils(test_case_sequence#(DATA_WIDTH))注册了,代码如下:
class case_test#(byte DATA_WIDTH=8) extends base_test#(DATA_WIDTH);
    `uvm_component_param_utils(case_test#(DATA_WIDTH))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case_test",uvm_component parent=null);
        super.new(name,parent);
    endfunction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build_phase(phase);
    uvm_config_db#(uvm_object_wrapper)::set(this,"test_env.i_agent.sqr.main_phase","default_sequence",test_case_sequence#(DATA_WIDTH)::type_id::get());
    endfunction
endclass

请教高手大神给解答下

网友(2020-09-01):
解决了吗?给个解决方法啊

网友(2020-12-17):
testcase未编译成功,检查文件是否添加,路径是否正确,文件名是否正确

网友(2022-09-12):
你的testcase的这个文件要么放file list,要么放在include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