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仿运放开环增益时出现下面这个结果,求指导

楼主(2017-12-17):
当电路是这个时    仿真结果是这样
当直接仿main—circuit时电路是这个  仿真结果是  ,是合适的,我觉得应该是用符号仿的时候出错了,但不知道哪错了,求指导

楼主:
ic小白求指导呀,这个图有点多,但是是一个很简单的电路,希望大神指导

网友:
按你的电路,反馈反了,而且测开环增益怎么用的闭环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开环增益不是这个电路吗,我的只是把电感换成了电阻,我换成电感也不对,,,,,

网友:
vin2是运放正输入端, 反馈网络需要接到vin1, 输入ac激励接到vin2.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是接反了,谢谢,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为什么我仿这个电路(vin1=-0.5V,vin2=0.5V,dc=2V)  和仿这个电路  (vin=1V,dc=2V)所得到的开环增益不一样呢,按理说不应该是一样的吗

网友:
差别有多大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第一种仿出来是3.89KV,用第二种仿出来是1.24KV,差了两千多

网友:
Vin下端你怎么接到了VSS?是不是应该接gnd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