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全std cell的placement策略

楼主(2017-12-18):
目前在做一个block,这个block中全都是std cell,没有任何的macro,所以std cell的数量特别多,place后density大约在80%,而且congestion比较多,求助各位大佬,有没有一些好的placement策略,将congestion降下去,用的是innovus工具

网友:
place后density大约在80%?你的意思是你没走物理综合?

Congestion需要在先尝试在物理综合里收掉,收不掉再来谈办法。

网友:
什么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物理综合过了 floorplan时density是70%

楼主:
回复 网友B:
tsmc16

网友:
搬小板凳,吃瓜

网友:
看看congestion原因,是多pin cell过多导致的还是某个module下面cell密集导致的。 可以考虑打partial和padding

网友:
要看是local congestion还是global。
看看congestion report是不是低层的layer congestion有问题还是连高层的layer也是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新手想问一下这里说的物理综合是什么?我的理解place之后只需要placeopt了啊,这个物理综合说的是placeop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