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复数乘法器没有输出,不知道原因的我眼泪掉下来

楼主(2017-12-18):
我的输出延时直接设置成1个clock cycle
A输入64位,32位实部,32位虚部。
B输入32位,16位实部,16位虚部。
输出共80位,实部,虚部都是33位。
这都没有问题,可是为什么没有输出呢。
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设置也没有问题啊。
高人给指点一下吧。

网友:
是不是跟仿真数据有关系,这些输入复数相乘结果可能就是这个吧,你可以换一些确定复数相乘结果不为0的输入数据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和建议。
经过我的进一步分析,已经找出了原因。
输入A的实部,虚部都是32位,输入B的实部虚部都是16位,那么输出应该是多少位呢?36+16+1=49位,即输出位的实部虚部都是49位才能完全显示结果,不至于截位。而我设置的输出位是33位,那么也就是说低49位的低16位被截掉了,而我给的输入数值又非常小,远小于65536,直接被截掉了。
把输出设置成49位,没问题,结果是对的。

网友:
00000也是输出,,,,

网友:
我是来看眼泪的。。

网友:
tlast在设置中被选中了,但你的实际时序没有给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