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跑LVS时layout比原理图多出了一个引脚,Nmos管的衬底那一极没连上GND

楼主(2017-12-19):
大神们,帮小弟看看,感激不尽,如下图画的是反相器,在反相器版图已将衬底那一极连到GND了才对啊,可是
report里还是显示没连上

layout图

layout图

报告里的问题

报告里的问题

net5就是nmos管的衬底那一极

net5就是nmos管的衬底那一极

nmos管的版图

nmos管的版图

网友:
ptap是手画的?是不是缺少layer

网友:
看不清楚圖 , 說明一下 看有沒有幫助
PMOS 在 NWELL 中 PMOS 的 body 是 在 NWELL 中 NIMP+OD 用 CONT 連到M1
NMOS在 PWELL中 目前晶圓大多是 非NWELL 就是 PWELL
所以NMOS 的 BODY 是 PIMP+OD用CONT 連接到 M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手画的,并非调用(应该也没有库可以调用吧???)缺少layer是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大神想问下OD是指?

网友:
別的說法是 diff  or Active area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看看

楼主:
回复 6# motofatfat 这个应该有用contact连到

网友:
沒有 LSW 我也看不穿是甚麼 看一下有沒有 M1  contact
OD or diff or AA
pimp or pp or pselect
相同的東西 會有 不同稱呼
從PMOS 看來 PIMP 應該是 淺藍色得
OD 應該是 淺綠色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multipart path是用来干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

楼主:
各位大兄弟们,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大神的帮助!
这个问题是因为nmos 管的衬底电极未接地,如我所传的图,是有通过multipart path将衬底电极接地的,但是所用的是ntap而不是ptap,正确的应该使用ptap

网友:
真是恭喜了
ptap = OD + PIMP 用 CONT 連接 M1
在 PWELL 中 就是 NMOS 的 BODY 那個 PIN
目前多是 NWELL PSUB 製程 , 即整片矽晶圓
除了NWELL 的區域外 , 其他都是 PWELL

ntap = OD + NIMP 用 CONT 連接 M1
在 NWELL 中 就是 PMOS 的 BODY 那個 PIN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哈,对的!谢谢!!!

网友:
It is soft connect or not.

网友:
鼠标点中的白色path是NWELL吗?ptap不应该有NWELL的。ptap应该只包含 PP OD M1 CONT

网友(2018-01-18):
怎么看着像衬底CONTACT 处的层次不对,应该是p+加contact,你画了个NWELL,N+,COTACT,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正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楼楼解决没有?你的Psub如果是自己画的,能说明一下Layer层次吗?必须有AA(有源区),金属层,Coatact,P注入(也可以是Pwell),具体层次名称要看你用的工艺,这些在工艺的Design Rule中会有明确介绍,不过一般我不会手绘这个东西,用Multipart Path这个功能就好,不过需要自己去设置参数

网友:
少层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的呢!一开始什么都不懂,看着书里画,后面才知道直接用multipath画,已经解决了,谢谢可以的话,以后多交流

网友:
你   t  一下n管的衬底  我看看   你层层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大佬,已经解决了

网友(2018-03-25):
你有没有design rule,里面有器件的结构,对照看一下,你的器件是否对了。你的LVS结果有报器件类型的错。

网友:
B端没打标识吧,打psub标识

网友:
你是不是两个电源用的背删都是一样的?或者你检查一下pin的层次打错了,要用M1的layer去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