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DAC 求助

楼主(2017-12-19):
有大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我后面加了开关输出的电压就不一样了,我把他去掉就是一样的,为什么会这样?我的共模电压是1.52V。下面上图,求解

网友:
ph2相时,vout电压能正常到设计的值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波形出来都是正确的值(差分125mv,放大8倍,出来是998mv),只是上面显示的电压一个是1.1V,一个是1.9V,很奇怪。

网友:
P1相位运放输出短接吗? 输入也是接固定电平吗? 截图看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p1相输出短接,输入接的矩形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