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拐角处添加block

楼主(2017-12-19):
ICC 做PR时,拐角处利用率比较低,绕线也比较难,绕完之后会出现很多short,请问添加block,不放stdcell ,只走线,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拐角处的block是个 L 形,我添加了七个坐标,顺时针,结果报错 Bounding box is  too small。哪位大神
知道错哪里了吗?      { {187.915 176} {187.915 248} {215 248 } {215 203} {260 203} {260 176} {187.915 176} }

网友:
为啥会是7个点?去掉最后一个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创建boundary时确实要填7个点,但是block只能是矩形,也就是两个点。我已经试过。

网友:
你是说placement blockage?icc只支持bbox,你可以分成两个bbox加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