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SI仿真时如何设置Port

楼主(2017-12-19):
在使用PowerSI仿真时,start simulation,经常提示错误信息:Error: Lack of Plane layers or Patches.这是什么意思?在设置port时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2018-11-02):
回复 楼主:

你好,请教一下cadence powerSI这个软件它是用来电磁仿真的吗?出的s参数可以直接在cadence virtuoso spectre下进行仿真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PowerSI是一个2.5D仿真工具,类似于Ansys的siwave,可以做一些求解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快速仿真任务;

做3D电磁仿真的话就不太建议了,可以考虑真3D仿真工具,也有很多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现在有powerSI建模出来的s参数,用这个s参数在cadence spectre上仿真会出现格式的问题。请问下,powerSI建模出来的s参数格式能直接兼容spectre吗?还是说需要进行转换呢?

谢谢~

网友(2019-01-21):
同样遇到了该问题,博主问题解决了吗,能否私下沟通

网友(2020-02-25):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