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版图中的lable和pin的区别

楼主(2017-12-19):
大神们,关于版图中的lable和pin,它们是分别用于干什么的,好像有时候可以互相交换着用,有时候也不能交换着用,在什么情况可以,在什么情况下不;lable和pin的区别在哪?各位请多多指教

网友:
label就是text文字,pin是IO 定义。 通常lable可以随便打,因为不影响mask pattern。 至于验证的时候lable和pin是不是能换着用关键看command file怎么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谢谢

网友B(2022-10-24):
来学习了,我感觉不能随便打, 我做LVS的时候,不打PIn没事,只要有label,如果label和pin都打了,LVS报pin多了。

网友:
pin在XL的时候有link关系,lable没有

网友(2023-03-20):
应该说属性是lable和pin的层有什么区别,每个工艺不一样,但是属性一样

网友:
个人理解:有点错误, 删除

网友:
有没有大神可以解释一下

网友(2023-04-21):
就这么说,label就是给你看看,生产的时候是没有的,pin是有的

网友(2023-06-29):
引用 网友B:
来学习了,我感觉不能随便打, 我做LVS的时候,不打PIn没事,只要有label,如果label和pin都打了,LVS报pin ...

pin是建立link关系,让上层认到底层的接口位置,或者让数字识别到金属窗口。label是用来识别当前层接口的。有些地方后仿会认这两个的某一个,这个具体看设置。

网友(2024-05-13):
转载一个我自己的帖子,这方面应该也是类似的问题SIMC40在版图中打端口的类型建议选哪一种
https://bbs.eetop.cn/thread-968209-1-1.html

网友(2024-07-12):
pin是一个 cadence内部数据,标示了层次之间的逻辑连接,并且有其对应的物理位置信息。labe仅仅是逻辑概念,为对应的金属连线加入一个线网名称。你使用 calibre做,而 calibre输入为GDs,GDs中是没有pin这样的定义的,只有 lable,所以在做lvs的时候必须加入 label至于label使用的层,这个不一定,需要看 rule中如何定义。并不是使用什么层做pin就必须使用一样的层做label。一般来说text层可以对应全部金属层,而金属层做的label需要 lvs rule中指定对应关系才可以pin定义物理与逻辑关系,label只有逻辑。只有在 virtuoso环境内才能识别pin,所以我们在做版图时候既要画pin也要写label。这是为了保证我们使用其他工具如 calibre时候可以识别端口。如果你只用 calibre做s,那text是必须的,pin没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