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emory compiler怎么使用?

楼主(2017-12-19):
求助ram的mc的使用方法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难度,根据你的设计需求,填写那些参数,update后generate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答复,还有问题需要请教一下,如果方便的话:
   1. 现在是生成对应的lib了,是需要dc吃进去吐出来一个db文件是吗?然后link_library中加进去   2. 生成的ram和原先的接口怎么衔接呢?是不是需要自己写个.v例化一下
   3. 如果例化该怎么包装一个black box?

网友(2018-10-24):
有软件安装包吗,Thanks♪(・ω・)ノ

网友(2019-05-29):
不生成仿真用的rcf文件吗

网友(2021-09-28):
这个软件要下载吗?使用什么命令打开呢?

网友B(2022-01-04):
我也想问,用什么命令打开图形化界面?

网友(2024-04-16):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问,用什么命令打开图形化界面?

用embedit 打开GUI 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