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导通电阻问题请教

楼主(2017-12-19):
各位专家:     看到一些电源管理芯片,比如LDO,导通电阻只有几十欧姆。
     想请教,除了增大功率管尺寸来降低导通电阻外,在封装方面
有哪些注意事项,比如:
     1、多条键合丝?
     2、封装管壳设计?
     请有相关工程经验的大神赐教。

楼主:
在我的印象中,键和丝的电阻就有几十豪欧

网友:
片上加大功率管尺寸,优化连线,尽量降低Rdson。 封装的时候大多不用传统的bonding wire,  用类似WLCSP 的bump封装, 封装带来的寄生电阻会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