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类芯片的低导通电阻问题请教(在封装方面如何实现)

楼主(2017-12-19):
各位专家:     看到一些电源管理芯片,比如LDO,导通电阻只有几十欧姆。
     想请教,除了增大功率管尺寸来降低导通电阻外,在封装方面
有哪些注意事项,比如:
     1、多条键合丝?
     2、封装管壳设计?
     请有相关工程经验的大神赐教。

楼主:
在我的印象中,仅键和丝的电阻就有几十豪欧

网友:
回复 楼主:

1、多打bonding wire
2、金属走线要尽量宽和短

网友:
增大功率管尺寸来降低导通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