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1dB压缩点无法收敛,结果不对。。

楼主(2017-12-19):
本人最近在做开关,是个串并联结构,当给并联支路栅极负压,串联支路栅极正压之后,去仿线性度,发现无法收敛,一直在进行的过程,人工停止后发现输出结果不合理,两条平行直线。我的设置:tastb给了100n,步长给了5都没法收敛。。。。问了有经验的前辈也设置了simulation log里面的信息,发现还是出不来,仿真给出截图;

网友:
输出结果不合理,两条平行直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所以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
你这个图里平行是因为还没有到压缩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他一直不显示停止啊,我是人工停下来的,他中间的warning都是说收敛失败,can not converge,。

网友(2020-06-04):
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2022-10-10):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这个解决了吗,求解

网友(2025-06-20):
请问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调大输入幅值后(设置-10~30dBm),只有到22dBm的数据,别的都不跑,这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