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提高DFT覆盖率

楼主(2017-12-19):
用DC来做扫描链综合的时候,得出来得覆盖率只有78.8%,怎么去提高覆盖率啊?

是通过插入测试点还是其他什么方式吗?

网友:
插入测试点是一个方法,但是不是什么好方法,为了覆盖率而加测试点,代价就是芯片内与原本功能不相关的逻辑大大增加。
我建议你再熟悉一下design,检查dft insert部分的DRC看多少Flipflop没有被扫描替换或者没被串到链上。如果能串的都串了还偏低,就分析ATPG的结果,像AU(atpg_untestable),UC(uncontrolled), UO(unobserved)这些多的话就分析一下关键点,是不是应该能控制的或者应该能观测的点被挡住了,比如可能是被一个常值的控制信号挡住了,或者没有对RAM周边的逻辑做bypass逻辑。
如果该做的都做了,还是偏低一些,那就和相关的designer讨论一下能加多少测试点,是可以提高一些覆盖率的。

网友:
贊同樓上
1. 可以從代碼風格來增加DFT覆蓋率. 例如盡量使用同沿的Flip-flop.
2. 假如當中有將信號轉為clock使用的, 例如某一級Flip-flop的Q輸出, 變成下一級Flip-Flop的時鐘. 這種狀況也有可能導致scan chain串不起來. 解決方式就是在RTL中, 當進入scan mode的時候, 兩者的flip-flop都用同一個clock.
3. 有black box, 像是memory, 相關的輸入與輸出信號在scan mode的時候要bypass memory, 例如輸入直接拉到輸出.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第一是看DRC报告,明确了设计中不用上chain的cell后,剩下的尽量越多上chain对coverage越好,如果发现有大量应该上chain而没有上chain的cell,主要就是根据DRC来fix这些存在violation的cell,前面两楼已经讲解的比较详细了,大部分情况都是这样处理.

楼主:
谢谢回复,我明天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想问一下您说的第三条,意思是:assign f_dout = scan_mode? ram_din :ram_dout;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的. 這樣就可以繞過memory. 像是address或是其他控制信號的話, 甚至可以如此

assign f_out = scan_mdoe ? ({address, cs_n, read, write} ^ ram_din) : ram_dout;

當然寬度視您的設計來調整, 上面的只是舉個例子...

网友(2021-08-24):
请问功能安全里的覆盖率,和DFT的覆盖率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2022-04-18):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的. 這樣就可以繞過memory. 像是address或是其他控制信號的話, 甚至可以如此

前辈您好,打扰了,如果您可以帮忙解答一点问题的话,真的不胜感激了!!
我这里使用您给的方案,写了这个bypass电路后,仍然出现这个test 451的rom和ram的输出不能识别的问题。
我这里有一点疑问:
1、是正确写了这个bypass电路后这个modeling的问题就会消除吗?还是说只要他能探测到我的rom和ram单元,他就会一直报这个问题?
2、我的sram是厂商给的,他有一个pin是专用于bypass的,我直接打开这个pin,让awt=1,也仍然还是会报这个问题呢,不太懂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3、在atpg里面,用capture cycle =4,就可以用fast sequencial的模式生成patten,好像就把这个问题绕过去了,测试覆盖率就会提升,但是我还是有点懵,他这个绕过去的是我们预期需要的对吗?还是说最好还是要在dftc里面把这个test451解决了,那么在atpg就不需要用fast sequencial,只需要basic flow即可?
真的非常感谢前辈了!!希望您可以回答!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