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模拟测试需要什么样的设备?

楼主(2017-12-20):
新手求问,了解下。谢谢

网友(2018-03-16):
是指模拟类IC的测试吗?是指量产测试还是验证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验证的。

网友(2018-05-06):
回复 网友A:

   量产测试 是如何测试的啊??谢谢

网友(2018-07-26):
回复 网友B:
量产测试会有专用的测试机和handler,自动化进行,目前模拟测试用的比较多的测试机类型有美国的ETS系列、TR6850,国内的STS8200、CTA8280等机台,数字机台有93K、J750、V50、TR6836等,每家厂的机台都会有各自的侧重。

网友:
你都不写具体要测试什么芯片,让人怎么回答呢?不同的芯片测试需要不同的仪器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