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各位模拟朋友,求教个问题

楼主(2017-12-20):
如何在calibre中抓取GDS的相关信息比如识别某些层次,判定某些坐标等
其实就是说利用SVRF/TVF语言来写判定,有没有兄弟可以分享一下类似的语法脚本啊

网友:
你具体需求是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想法是,抓取某一层次比如pad那一层,自动抓取location匹配对应的Text.   因为我们是数字后端的,用virtuoso比较麻烦,所以希望能不能直接用calibre就可以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不是很好实现,因为pad 都是一样的,但是text 都不一样。那你还要抓出来对应pad 的net 属性。但是这个属性又要怎么指定,又是个问题。
总的来说calibre 主要处理的是图形的关系,不管是DRC 还是LVS 都是通过图形来识别,你要相同的图形给不同的属性,这个貌似不好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C:

   DRV当然可以,但是也要挨个去点,100多个IO看下来还是比较累的,所以突发奇想的是能不能按照rule的规则,使得跑出来的drc结果直接有这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你的答复,我目前的想法是这样的,因为pad所在的层次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先定位在pad层,然后抓取所需信息输出,再指定text层输出。

网友:
執行calibre時將執行過程存成log file , 然後在log file搜尋TEXT OBJ的字串就有相關的
名字與座標

网友:
回复 网友B:

    drv可以iterator pad layer的坐标,再抓出pad text坐标,然后再判断一下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不太了解DRV的这个功能,能否麻烦您告知一下具体的步骤,十分感谢!

网友:
查一下manual
calbr_drv_ref
里面以下的命令 ,
$L iterator (poly | wire | text)
可以得到对应gds中的layer的坐标,剩下就只是运算了。

网友:
哦,你意思是gds 上已经有了text 和pad ,你只是要把对应pad 坐标抓出来?
那就直接用drv 比较快一点,我看已经有人给你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