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安装问题

楼主(2017-12-20):
在Ubuntu16.04虚拟机上安装design compiler2010.03,因为是图形界面,直接点击setup.sh文件进行运行后,出现不了安装界面。是安装包的问题吗,还是此安装包不能在虚拟机上安装。还是某些细节问题我没有把握到啊?

网友:
建議先看一下Design Compiler上建議用什麼OS安裝, 一般來說是RHEL還有SuSE. 或者可以找相對應的CentOS或openSUSE. Ubuntu下的安裝通常不是一次安裝完成就好, 可能要解決庫的相依性還有shell的問題.
跟虛擬機比較沒有關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已解决,是需要安装tcsh。正在安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