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篇论文里面的push_pull Class AB PA求教

楼主(2017-12-21):
A Fully Integrated 2.4-GHz IEEE 802.15.4-Compliant Transceiver for ZigBee? Applications.pdf (1.8 MB , 下载次数: 85 )

Q1:Vbp,Vbn该如何取值?一头雾水。

Q2:这PA后面不接match电路吗?

网友:
    没做过
不过看图感觉类似 invert当 gain stage方式
vbp vbn 给某电压让 invert 变放大器方式

如果一般 cmos invert vcc=5v   一般 1/2vcc bias

网友:
这PA后面不接match电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论文里面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