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家工艺代工厂提供100V~200V左右的BCD工艺

楼主(2017-12-21):
各位大神,请问国内或者国外哪家代工厂有提供100V~200V的BCD或者SOI BCD工艺代工的?知道有些700V的BCD工艺,但700V器件的性能和尺寸不符合电路要求,希望能找到一个100V~200V的BCD工艺,希望大神指点

网友:
各位大神,请问国内或者国外哪家代工厂有提供100V~200V的BCD或者SOI BCD工艺代工的?知道有些700V的BCD工艺 ...
引用 网友A:

    UMC 0.25um BCD 100V

vanguard Semi  0.5um  100v VDMOS
   0.5um 40V LDMOS

VIS's                     high-voltage process technologies offer 13.5V ,18V ,40V and                     100V devices working on 0.25um, 0.35um, and 0.5um. VIS offers                     comprehensive high-voltage technologies suitable for high-voltage                     and power integrated circuits. Devices manufactured on these                     technologies are found in display driver ICs, power supplies,                     power management, telecommunications and automotive electronics.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大神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华的200V SOI工艺咨询过,不知道是没有了还是不对外

网友(2022-09-16):
UMC 0.18BCD maybe maybe provide 200v LDM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