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GBA timing的算法问题

楼主(2017-12-21):
请问,PBA的分析方式下,在timing report中,一个与门,有两个输入pin,根据GBA的算法,会选择最差的一个input tran传过去,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我在GBA 的timing report中看到的input tran,永远一定是两个pin中最差的pin的tran?因为GBA会选择使timing最差的情况的path报出来,这条path必经过tran 最差的那个pin,不会经过tran相对较好的那个pin

网友:
是的,一般都先跑GBA,出来的violation不一定是真的,因为是过度悲观的,这时候对那些特定路径用PBA再跑跑,才是真实的

网友:
因为GBA会选择使timing最差的情况的path报出来,这条path必经过tran 最差的那个pin,不会经过tran相对较好的那个pin
这句话前半对,后半句不对。Timing report的结果永远是取最差的路径,但最差的路径并不一定是tran最差的,tool只是在计算这个cell的时候采用了input pin中最差的那个slew值,不是说经过那个最差slew的pin.

网友:
赞同三楼,一般还是GBA去收敛吧,某些情况下实在收不下来的用PBA,毕竟PBA时间太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开心收到前辈的回复,我有个疑问,那在PR工具中GBA下其实有时候在timing path中,看到大的cell delay和tran ,其实都是GBA 下的假violation,优化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当有violation时,怀疑是GBA引起的,可以在ICC中报下这条path的PBA timing情况吗?考虑要不要去优化?一般flow上是怎么考虑这件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般流程上我觉得是不是当看到timing violation时,先用pba去报下,确认是不是真的violation再去修?再去优化?感觉优化假path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由于pba时间太长,所以一般也不轻易去看pba的path在ICC中?

楼主:
回复 网友C:

   PR流程上, 是在ICC中就报下?还是所有timing 都修的差不多了,最后去PT中才报一下?很矛盾:一是觉得如果到PT中报,ICC中岂不是白费力气在修很多假path,二是如果在ICC中报,ICC中看的timing也不准,没有PT准。比如在place后看timing,没听说过拿着place的database去跑一个PT确认哪些是真path,哪些是假path,一般都是拿route_opt的结果去跑PT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先用GBA去解决绝大多数问题(CTS, congestion,constraint等等),等剩下的number数量比较小了,violation的值也不大了,再用PBA去signoff。

网友:
新版ICC不是集成了PT时序引擎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ICC2吗?不是一直说ICC中看timing是不准的,比如,所有有些公司在ICC中根本不修hold,应该ICC没有集成吧?ICC2不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C:

   thank you for the reply, learning

网友:
我感觉是你做的时候什么都要看,PT之前就听ICC的
delay的话,
GBA的先修,末了修PBA
GBA比较悲观,但是用时少收敛快

问:对于trans,GBA是不是也是这么操作的并不是很清楚……

网友:
PR工具用的timing engine比PT快,准确度没PT高,但是可以通过调整一些选项让两者的correlation更高,这样的话,在PR中看到的timing基本上可以反应出PT PBA mode看到的timing,不至于出现意外的timing path。这个在项目前期需要完成的任务。主流应该还是PT PBA mode来signoff吧,不过具体可能看具体产品和每个公司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