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好久不发帖,咨询个修hold的问题。

楼主(2017-12-21):
如果ICC PR后的netlist被PT multi scenario 分析后, 个别scenario有hold violations,这种情况常规流程是怎么fix阿? 直接在ICC里面修,还是PT里面修好hold,然后release ECO script给ICC呢?

网友:
直接PT修呗

网友:
哪报的在哪修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多的话就在pt修好,返回ICC做ECO,如果hold violation太多,估计要在ICC中打开这个hold scenario,让ICC去修了。

网友:
ICC2的话把时序引擎换成PT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如果在ICC里面有一些时序违例,但是PT的时候没有报出来,应该以PT为准呢?还是需要在ICC里面完全消除违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能否普及一下ICC和PT时序违例报告差别来源?就是因为时序引擎不一样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以PT为准,毕竟是signoff工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小白来抛块儿砖,还请各位大神不吝指正。
个人感觉是因为做pt之前有抽RC然后反标的操作,这样pt在分析时采用了更准确的线上的RC参数,自然结果更精确些。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了还有OCV和AOCV,ICC貌似只用WC-BC的方法,这样不够精确

网友:
理论上两种方法都可以,不过后者更常规吧……
前者可能比较看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新年快乐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的,
   谢谢,新年快乐

网友:
回复 网友D:

    您好,ICC中我知道会用OCV,AOCV只在PT中用吗?在ICC2中难道不可以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ICC2没试过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E:
AOCV 也可以在APR工具中设置,需要读入aocv的lib比较麻烦,所以现在28以下的signoff会提供OCV和AOCV两种signoff标准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我有个疑问,在placement时,还没有clock path,如果此时我就想考虑detate值带来的影响,想让placement和接下来的CTS的吻合性更好,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很难说,CTS步骤需要反复调整。你这个是跟具体的timing,latency,skew都有关联的。derate对latency越大的当然影响越大,但是如果本身timing没问题也不必特殊去设置,就像margin并不是越大越好一样,如果这种情况造成的timing结果很差,那么可以设置一点useful sk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