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怎么看两级运放的放大级

楼主(2017-12-21):
本人刚上大三,还不大懂怎么看两级运放的放大级,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图。哪一个是第一级放大部分,哪一个是第二级放大部分?

网友:
第二级已经被你标出来了,第一级是之前的CASCODE和输入级M1和M2构成的。
我看到的是输入差分对,然后第一级将输入差模放大,之后再给第二级放大。

网友:
BIAS4那根线好像应该连到M15的drain端。

网友:
这电路哪弄的,能跑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别人做的= =,我找到的差不多的电路图好像也就是这样连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别人做的,,应该是为了方便版图,想仿真的话电源电压什么的应该要自己再加。 求指点怎么跑起来,,新人一脸懵

网友:
回复 网友D:

    IBIAS4应该把M15的drain和gate接起来再接到后面的pmos,要不哪里来的偏置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电路在何乐年,王忆编著的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的141页。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一下何乐年与王忆编著的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的那本书,141页就是这个电路,里面有仿真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 我去查查,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