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入输出跨时钟域了,怎么做验证计划

楼主(2017-12-22):
DUT:

DIN为输入端口,单腿的串行传输,先送10个1,再开始送720个数据(每个数据前两位为0,1,后8位为有效数据),这720个数据将会在输出端口DOUT_A,DOUT_B,DOUT_C三个口输出,根据输入端口MODE 的不同,输出的方式也不一样。比如:

    MODE[1:0]==2’b00:

DOUT_A按顺序输出上一组有效数据 DATA1,DATA3, ...... ,DATA717, DATA719;

DOUT_B按顺序输出上一组有效数据 DATA2,DATA4, ...... ,DATA718, DATA720;

DOUT_C固定输出 1’b0;

另外输入输出的时钟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跨时钟域了,如果给这个DUT做验证,怎么处理这个时钟域问题哪??

网友:
不用处理,直接用CLK_OUT接收数据,接不对就是DUT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