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FPGA工程内保护自己的源代码?

楼主(2017-12-22):
我们自己研发了一个IP,现在客户想跟我们做一个合作,需要在项目前期的时候把我们的IP和客户的设计集成到一个FPGA工程中去,做一些早期验证。请教板上众位大咖,有没有什么保护我们自己IP源代码的办法?

比如我只知道ncprotect可以对verilog代码加密,但是加了密以后的代码可以被FPGA使用(vivado综合)吗?谢谢!

网友:
不知道,帮顶。
为了让别人消化困难,可以乱改信号名字,甚至名字故意取反。
但这些小手段还是无法阻止别人看得懂。。。
是不是可以给网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信号名字乱改起来还是很麻烦的,工作量不少。网表倒是有一定保护性,但是不知道有没有那种通过网表推回verilog代码的工具……要是有的话估计也够呛……

网友:
看你們是用哪家fpga ,裏頭有相關的轉檔方式
可以達到你要的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用的是xilinx的FPGA。刚在xilinx的网站上查了一下,貌似目前xilinx vivado不支持这种给verilog加密的功能。如果你想release IP用于商业用途,你得跟xilinx签NDA,加入一个人家的alliance。

网友:
如果是這個樣子你只能先合成netlist了
但是這樣比較沒辦法保障你自己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找我给您弄

网友:
你可以換個方式,synplify 上如果可以編碼,也可以達到你的要求,但是應該會產生edf

网友:
提供加密的综合网表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教一下,应该用什么方式加密呢?加密后的文件还得能用vivado综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可以像altera一样,在IP中加一个定时器,2小时后失效那种,然后生成网表

网友:
我所知的就综合成edf文件,也就是网表文件。但是如果真有能够通过网表推回verilog代码的工具,那估计也不保密了。但是我不知道是否有这种工具。。。

网友:
回复 网友C:

   采用IEEE P1735标准,vivado提供了相应功能,需要对应的License才能开启该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像是这样的,谢谢兄弟!
https://forums.xilinx.com/t5/Design-Entry/What-is-Xilinx-s-public-key-for-IEEE-P1735-encryption/m-p/526697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是说您这边可以提供vivado IEEE P1735 encrypt v2 license吗?
请问一下,大概会如何合作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发邮件给我 fpgaip@163.com,或告之你的邮箱

网友:
1、用网表,这个最方便,一般靠网表反推技术实现的不多,除非是做IC反向的,但是这个要花大力气吧,因为要去理解xilinx的RTL规则。
2、如果客户很强势,要集成你的IP模块做仿真,也是有办法保护的60%的技术,就是自己花力气,将代码改造,比如将关键算法模块都用原语、基础逻辑语言来描述,没有任何case、if else等语句,连状态机都分解成N个变量去互相握手,如果你的原来的IP的行为逻辑很复杂,那么这么改造后,客户要翻译很久才能看个大概。。。

网友:
利用vivado的encrypt命令即可实现保护

网友:
altera的导出为.qxp文件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你的需求

网友:
可以把自己写的代码做成blackbox,就是生成一个ngc文件,提供给用户

网友(2020-03-14):
thank you for you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