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ynopsys的软件装在哪里比较好?

楼主(2017-12-22):
请问各位老鸟,服务器上安装synopsys的一系列软件,装在哪个位置比较合适?
我开始是登录root账号,在根目录下创建文件夹来安装,安装过程中就提示不建议在root下,我还是强行装了,果然在非root账号中使用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不能连接license server。提示输入root密码后可用了,但不可能把root密码告诉每个用户吧。

不用root安装那应该怎么装呢?难道装在某个人账户里面?用个人用户也没权限安装到根目录下去啊?小弟实在不知道怎么装才能方便所有人用到了?难道每个人账户下自己安装一个?

请有服务器配置经验的哥哥赐教,谢谢!

网友:
别人要用你的软件你当然要装在大家都可以access的地方了
我一般就装在/tools/synopsys下面,别人可读
license你起个license daemon就跟权限无关了,知道端口了大家都可以连接上来,当然你说你有防火墙挡着那当我没说过这句话

楼主:
   受教了!
license里有daemon这句话,这应该就是你这句话“license你起个license daemon就跟权限无关了”的意思吧,但是为什么还是提示要root密码才能执行呢?

还有安装过程中说不要用root账户来安装,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自顶一下希望有人看到

网友:
建一个管理账户,让大家都能只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