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PS40055 芯片修改频率心得

楼主(2017-12-22):
由于成本原因,电源功率电感不能任性选择,选的电感感量很低,为了满足输出电压质量要求,只能是提高开关频率了。目前使用的是365KHZ频率,输入12-28V,功率需求25W,这样在高温70℃情况下,TPS40055壳温高达136℃,一颗4.7uH/10A的电感也温度高达120℃。

TPS40055

TPS40055

通过将 RT电阻从137K调整为240K修改了频率,反馈电阻电容也调整了,想着应该出可以的,但是实际输出只有3.8V;

后来修改限流电阻也没有输出正确。后来发现是RKFF电阻也是需要调整的,原先设计是49.9K启动没问题,将频率改了之后RKFF电阻也是需要响应修改的,改为95.3K就从10V-28V范围都很好的输出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补充一下,频率降低之后,测试温升降低了16℃,芯片壳温为120℃,温升50℃;电感温度为108℃,温升43℃。设备有机壳,比较严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