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存储区域的光模块和光纤跳线选择方案

楼主(2017-12-22):
光模块和光纤跳线是网络连接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在存储区域网络(SANStorageArea Network)中,交换机是用在服务器和存储设备之间的设备,也就是说,服务器和交换机之间、存储设备和交换机之间以及交换机和交换机之间都需要通过光模块和光纤跳线来实现互连。

当然,根据具体应用的不同,我们也要选择不同的光模块和光纤跳线,以达到设备的最佳性能。此外,除了考虑性能外,我们还需要考虑到未来的网络扩展等问题。因此,制定一个经济有效的光模块和光纤跳线解决方案十分必要。

影响光模块和光纤选择的关键因素

SAN主要由服务器、存储设备和交换机组成,那么,我们在选择起互连作用的光模块和光纤跳线时,也必须要考虑到服务器、
存储设备和交换机的具体情况,然后根据服务器、存储设备和交换机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光模块和光纤跳线。下面,我们就分别谈谈关于服务器、存储设备和交换机这几个重要因素。

服务器
带宽:根据具体的应用负载需求,用户可以选择1GbE10GbE40GbE的服务器。有时,用户可能在流量的种类上有特殊要求,那么在选择服务器时也会有所限制。例如,支持数据中心桥接的服务器就必须是10GbE及以上的服务器。当然,随着服务器带宽的不同,所使用的光模块和光纤跳线也会有所不同。

成本:在任何数据中心中,服务器都是与最多设备相连的设备,因此,选择一种低成本的连接方案可以大大降低构建数据中心的成本。

功率:在任何高密度的服务器中,选择低功率消耗的连接方案可以大大降低运营成本。

距离:服务器与交换机之间通常相隔距离较近,它们一般会在同一个机架中,有时甚至在同一个机架的同一排,这时,就不需要使用特别长的光纤跳线来连接二者。

布线的灵活性:基于多变的距离需求,一些用户会倾向于选择铜缆,那么,这时的连接方案就只能与铜缆配套。

存储设备
可靠性:存储流量对损耗十分敏感,有时,一点点流量的损耗都可能对应用的性能造成大的影响。

资质:存储设备供应商的资质是选择存储设备的重要考虑因素,因为供应商的用户支持等售后服务十分重要。

迟延:在转换这一步产生过长的时延就会占用数据处理的时间,因此,减少转换的时延可以极大提高应用性能,而这对用户体验十分重要。例如,网上订单处理较快就是一种好的用户体验。

交换机
带宽:服务器的各个端口都有各自的带宽要求,但是,各个网络端口的要求受多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包括服务器产生的流量、超额比率、光纤限制等等。

距离:交换机之间或交换机与路由器之间的连接距离可以从几英寸到几十公里不等,一般来讲,距离越长,所需使用的光器件的价格越高。

迟延:网络拓扑结构和应用的流量剖析(高性能计算、计算机集群等)会影响到网络可以承受的最小迟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