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CTS时,发现一个MUX后面有一部分的reg离这个MUX太远

楼主(2017-12-22):
请问,我在CTS时,发现一个MUX后面有一部分的reg离这个MUX太远了,我想duplicate一个,在ICC中,都需要下什么命令?
我能需要做两件事,一是怎么复制一个MUX ,二是怎么把那一小堆reg接到这个MUX的输出pin上?

楼主:
回复 楼主:

    顶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可以duplicate一个mux的,除非采用ECO 模式。duplicate mux,意味着你修改了RTL,FV比不过的。

网友:
如果是因为距离太远,不应该是想办法解决距离问题么?MUX一般是用来做模式选择的,DFT会指定,你复制了一个后DFT怎么办?

网友(2018-05-02):
回复 楼主:

   兄台,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disconnect connect 复制的MUX类型直接用之前MUX的refname,不过我觉得直接在中间位置查个BUF更好,反正cts就这一条,复制的不对FM过不来就尴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