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ARM core的SOC如何实现boundary scan

楼主(2017-12-22):
ARM core自带TAP接口,SOC如何做boundary scan?貌似Bsdarchitect/Bsd Compiler都会自动插入TAP电路

网友(2018-02-01):
arm core自带的是软件做debug用的,和soc测io,pcb用的boundary scan不是一回事。

网友(2018-04-11):
ARM core的tap只是在macro level 吧,soc要做bscan还要单独插入boundary scan cells以及soc level TAP,集成的时候soc level tap再与arm core level的tap集成,最后实现JTAG从soc level到core level的控制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谢楼主的分享,谢谢!

楼主:
请问 top level TAP和ARM core level TAP如何集成,能详细解说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