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后端题目-rockchip-1

楼主(2017-12-22):
1、T=8ns ,计算电路中path的setup 和hold slack分别是多少?

     setup slack = (1+1+1+8)-(1+1+2+1+1+1+4)= 0ns
     hold   slack = (1+1+2+1+1+1)-(1+1+1+6) = -2ns

2、要使电路工作在最大工作频率,电路中的违例怎么修?

    同志们有啥好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FF2换个其他Vt类型的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过这个方式改变其hold要求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