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delsim仿真波形求解

楼主(2017-12-23):
Image  Image  如图所示,在当前模块输出高低点平都正确的,但是输出到上一层模块就会有高阻的情况出现,求解???????????

网友:
多个信号进行了赋值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init模块顶层输出后,直接在ether_mac模块顶层输出,中间没有进行什么赋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解决这种问题最好先跑一下lint工具查一下,一般就好了。nlint,hal,spyglass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