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VCS仿真器中使用FSDB

楼主(2017-12-23):
【说明:前一次发的内容不完整,在这里重新发完整的版本】

VCS仿真器中使用FSDB

FSDBFast SignalDatabase)是Verdi支持的文件格式,用于保存仿真产生的信号波形。据Verdi文档说明,FSDB比标准的VCD格式节省磁盘空间,处理速度更快。要用VCS仿真器生成FSDB文件,就要调用Verdi提供的FSDB dumping命令,较常用的方法是在Testbench中调用。

首先要把FSDB dumper库的路径添加到LD_LIBRARY_PATH环境变量,32Linux环境使用的C Shell命令格式如下:

if ($?LD_LIBRARY_PATH) then
      setenv LD_LIBRARY_PATH ${LD_LIBRARY_PATH}:${NOVAS_HOME}/share/PLI/VCS/LINUX
elsesetenv LD_LIBRARY_PATH ${NOVAS_HOME}/share/PLI/VCS/LINUX
endif

注意:如果使用的是64Linux,需要把LINUX替换成LINUX64,其他操作系统参考Verdi文档。后面步骤使用的路径也要做同样的替换。

1) Testbench和设计文件都用Verilog

Verilog中常用的FSDB dumping命令包括$fsdbDumpfile$fsdbDumpvars等,调用格式如下:

  1. $fsdbDumpfile("test.fsdb");
  2. $fsdbDumpvars(1,Testbench.inst);

  3.

VCS仿真时,需要使用-P选项调用FSDBdumper,命令格式如下:

  1. vcs +v2k -R -nc -debug_pp -LDFLAGS -rdynamic -P ${NOVAS_HOME}/share/PLI/VCS/LINUX/novas.tab ${NOVAS_HOME}/share/PLI/VCS/LINUX/pli.a Testbench.v Counter.v

  2.

其中+v2k表示使用Verilog-2001标准,-R表示自动运行仿真,-nc表示不显示版权信息,-debug_pp-LDFLAGS -rdynamicVerdi要求的选项。

用如下命令启动Verdi查看波形:

  1. verdi -2001 Testbench.v Counter.v -ssf test.fsdb -sswr test.rc

  2.

其中-2001表示使用Verilog-2001标准,-ssf用于指定FSDB文件,-sswr用于指定一个配置文件,包含要显示那些信号以及显示格式等,该配置文件可以在Verdi中配置完波形后生成。

示例文件下载: verdi_verilog.zip (1.99 KB , 下载次数: 24 )

2) Testbench和设计文件都用VHDL

VHDL中常用的FSDB dumping命令包括fsdbDumpfilefsdbDumpvars等,调用前需要引用Novas程序包,调用格式如下:

  1. USE Work.Novas.ALL;

  2. fsdbDumpfile("test.fsdb");
  3. fsdbDumpvars(1, "Testbench:Inst");

  4.

VCS中仿真VHDL需要在当前目录有一个synopsys_sim.setup文件,格式如下:

-- Mapping default work directory
WORK > DEFAULT
DEFAULT : ./work

-- Library Mapping
IEEE : $VCS_HOME/linux/packages/IEEE/lib
SYNOPSYS : $VCS_HOME/linux/packages/synopsys/lib

--Simulation variables
ASSERT_STOP = ERROR
TIMEBASE = ns
TIME_RESOLUTION = 1 ps

其中./workWORK库对应的路径,默认情况下编译到WORK库中。也可以使用不同的路径,需要将./work修改为你使用的路径。

VCS仿真时,需要先编译novas.vhd,该文件中的Novas程序包声明了FSDB dumping命令及其使用的库,因此不需要在命令行使用特别的选项,然后编译VHDL文件,最后执行仿真,命令格式如下:

if (! -d work) mkdir work   # Create work directory if not exist
vhdlan -nc ${NOVAS_HOME}/share/PLI/VCS/LINUX/novas.vhd
vhdlan -nc Testbench.vhd Counter.vhd
vcs -R -nc -debug_pp
Testbench__Arch

分步仿真VHDL需要在最后一步调用vcs时指定顶层配置/实体/架构,一种格式为“实体名__架构名”,用两个下划线分隔,如果只有一个架构,则可以省略架构名。包含VHDL文件时必须指定顶层配置/实体/架构。

用如下命令启动Verdi查看波形:

  1. verdi -vhdl -93 ${NOVAS_HOME}/share/PLI/VCS/LINUX/novas.vhd Testbench.vhd Counter.vhd -top "Testbench(Arch)" -ssf test.fsdb -sswr test.rc

  2.

其中-vhdl选项表示使用VHDL文件,-93表示使用VHDL-1993标准,-top用于指定顶层实体/架构,格式为“实体名(架构名)”,如果只有一个架构,则可以省略架构名。

示例文件下载: verdi_vhdl.zip (2.6 KB , 下载次数: 12 )

3) Testbench和设计文件都用SystemVerilog

SystemVerilogFSDB dumping命令与Verilog相同。

VCS仿真的命令格式与Verilog类似,只是把+v2k替换成-sverilog,格式如下:

  1. vcs -sverilog -R -nc -debug_pp -LDFLAGS -rdynamic -P ${NOVAS_HOME}/share/PLI/VCS/LINUX/novas.tab ${NOVAS_HOME}/share/PLI/VCS/LINUX/pli.a Testbench.sv Counter.sv CounterItf.sv

  2.

其中-sverilog表示仿真SystemVerilog文件。

用如下命令启动Verdi查看波形:

  1. verdi -sv Testbench.sv Counter.sv CounterItf.sv -ssf test.fsdb -sswr test.rc

  2.

其中-sv表示使用SystemVerilog文件。

VCS混合语言仿真需要先分别编译HDL文件,然后执行仿真,如果包含VHDL文件,则需要synopsys_sim.setup文件,并且需要先编译novas.vhd

Verdi调试混合语言设计也要先分别编译HDL文件到同一个库,然后打开该库进行调试。

示例文件下载: verdi_sv.zip (2.21 KB , 下载次数: 12 )

4) TestbenchVerilog,设计文件用VHDL

VCS仿真命令格式如下:

if (! -d work) mkdir work   # Create work directory if not exist
vlogan -nc +v2k Testbench.v
vhdlan -nc Counter.vhd
vcs -R -nc -debug_pp -LDFLAGS -rdynamic -P ${NOVAS_HOME}/share/PLI/VCS/LINUX/novas.tab ${NOVAS_HOME}/share/PLI/VCS/LINUX/pli.a Testbench

包含VHDL文件时必须指定顶层配置/实体/架构,这里使用了只指定实体名不指定架构名的格式。

用如下命令启动Verdi查看波形:

  1. vhdlcom -93 Counter.vhd
  2. vericom -2001 Testbench.v
  3. verdi -lib work -top Testbench -ssf test.fsdb -sswr test.rc

  4.

其中-lib用于指定要调试的库,vhdlcomvericom默认编译到work库中。

示例文件下载: verdi_ver_tb.zip (2.44 KB , 下载次数: 15 )

5) TestbenchVHDL,设计文件用Verilog

VCS仿真命令格式如下:

if (! -d work) mkdir work   # Create work directory if not exist
vhdlan -nc ${NOVAS_HOME}/share/PLI/VCS/LINUX/novas.vhd
vhdlan -nc Testbench.vhd
vlogan -nc +v2k Counter.v
vcs -R -nc -debug_pp Testbench__Arch

用如下命令启动Verdi查看波形:

  1. vhdlcom -93${N OVAS_HOME}/share/PLI/VCS/LINUX/novas.vhd Testbench.vhd
  2. vericom -2001 Counter.v
  3. verdi -lib work -top "Testbench(Arch)" -ssf test.fsdb -sswr test.rc

  4.

示例文件下载: verdi_vhd_tb.zip (2.59 KB , 下载次数: 11 )

网友:
最近在用VCS-XA做混合验证,数字和模拟波形格式均为fsdb,发现数字波形不能实时更新。
有没有同仁发现次现象?若有解决方案请分享,谢谢!

网友(2024-07-29):
最近在搞vhdl和verilog混合的东西,目前就卡在了Verdi打开波形文件这里了,看了楼主的帖子,感觉自己好像少了两个步骤,明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