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础好不好,一个问题就够了,关于数字信号处理。

楼主(2017-12-23):
我现在想在matlab中仿真一下,输入信号x_in分别经过3个通道,channel_ref ,channel_1,channel_2后的输出是什么?当初学的时候只是记得应该是做卷积,卷上系统的单位脉冲响应,在频域上应该是输入信号乘以系统的幅频响应。话虽如此,但是 真正要仿真的时候,就有点不知所措了,首先信号都是截断的,这就尴尬了,一时间脑子乱黄了,直接就用截断的输入数据卷上截断的通道数据就是正确的输出结果吗?这样对吗?
有明白的给解释一下吧。
clear all;
close all;
Fs=200e6;
fs=10e6;
fx=10e6;
Ts=1/Fs;
L=256;
t=(0-1)*Ts;
x=(0-1);
SNR=60;

channel_ref =1.0*exp(-1j*2*pi*fs*t);
channel_1   =1.7*exp(-1j*(2*pi*fs.*t-pi/7));
channel_2   =0.72*exp(-1j*(2*pi*fs.*t-pi/3));

ch_ref=awgn(channel_ref,SNR);
ch_1=awgn(channel_1,SNR);
ch_2=awgn(channel_2,SNR);

x_in=5*sin(2*pi*fx*t+pi);

网友:
根本看不懂你到底想问什么

网友:
这就尴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