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反标多个SDF的问题

楼主(2017-12-23):
请教一个问题
后端完毕了,给了3个SDF,分别是worst、typical、best

那在后仿的时候,是跑3次后仿,每次反标一个不同的SDF?
第一次:
initial begin
        $sdf_annotate("./worst.sdf",TOP);
end
第二次:
initial begin
        $sdf_annotate("./best.sdf",TOP);
end
第三次:
initial begin
        $sdf_annotate("./typical.sdf",TOP);
end

还是在一次后仿中,反标3次SDF?
initial begin
        $sdf_annotate("./worst.sdf",TOP,,, "MAXIMUM");
        $sdf_annotate("./best.sdf",TOP,,, "MINIMUM");
        $sdf_annotate("./typical.sdf",TOP,,, "TYPICAL");
end

谢谢!

网友:
分開用ifdef MAX elsif MIN elsif TYP

网友:
需要跑3次

网友:
是的,这三个SDF是三种情况,需要分别跑的

网友(2021-06-18):
用define控制反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