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大家VCO做到这个程度已经到极限了

楼主(2017-12-25):
我现在在做一个低功耗VCO,1.V电压,电流消耗3mA,其中自偏置模块0.5mA,vco buffer 1mA, VCO core 1.5mA,谐振频率5GHz,现在能做到输出摆幅VPP 500mv的时候 ,相位噪声-110dBc/Hz@1MHz,这是不是已经做到极限了。我感觉想再优化相位噪声已经很难了。优化不下去了,因为功耗的限制已经在那里了。有一个FOM值得概念不知道能不能拿来评估一下是不是已经做到极限了。但是不知道是否可靠。谢谢。还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贴个结构上来才能评。还有tuning 范围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几个思路供参考:
1) 打印noise contribution,看一下主要噪声贡献源,非别看每一个源能不能优化
2) 电流限制3mA不能动,但怎么分配可以动。5G core只有1.5mA不算大,能不能再增加? bias 0.5mA占了core的33%这个比例很高了,能不能减小? buffer驱动要求是啥样的,能不能减buffer电流,能不能换buffer结构省电流?
3) 面积是不是你的限制因素? 增加面积提高电感Q可行?cross coupled pair 的source端增加LC filter可行? buffer用LC谐振负载省电流可行?
4)bias部分结构能不能优化,让其噪声贡献减小?
随便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