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图像追踪

楼主(2017-12-25):
现在需要用步进电机追踪图像中的一个亮斑,这个如果每一帧图像都计算亮斑位置在移动,电机就会抖动很厉害。有木有其他方法?

网友:
没听懂。你是说只想隔几帧才计算一次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这个意思,只是实际上处理一般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加个脉动,定时 ms  移动一次

网友:
捕捉到光斑,到步进电机响应,是需要时间的,可以将捕捉到的某一段光斑路径用一定算法进行去抖动化,最后形成一条平滑的路径,无论你是用实际路径直接进行去抖动得到路径,还是用类似机器学习的方式进行路径预测,反正这样去抖动后,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