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关于配等长的问题

楼主(2017-12-25):
我有一对 diff pair, 不需要紧耦合,50 ohm即可。  信号中间经过IC 的时候,分了层,P 走在TOP, N 走在bottom, 过孔长度不一样,大概差了200 mils。 我现在想把不同长度的过孔配等长, 如何配呢?因为信号在表层和内层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在过孔的速度同样有区别,我不知道微带线 和 带状线,如何来匹配这200mils 的孔的长度。
比如说比例之类的。

介质 Dk 3.0, Df 0.002

网友:
板材挺不错啊。

如果你的传输速率很高,需要把这2个过孔分别建模,最好使用3D工具(HFSS,CST之类)。分别计算出他们的传输延时,再相减,得到这个sk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