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电路中的管子NM0是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7-12-25):
如图1所示的放大器电路,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一下,管子NM0是做什么用的?这个管子很奇怪,正常情况下放大器的输出V0应该与正输入端VIP的极性相同;但管子NM0也连接放大器的正输入端,又使VIP与输出V0的极性相反;二者互相矛盾啊。注意到一个细节,管子NM0的L比W要大两倍。图2是这个电路的结构框图。

同时请教大家,图1中的电容是补偿电容吗?如何分析这个电容的工作原理?

网友:
NM0做电流镜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负载?还要麻烦您详细说明一下哈😄

网友:
这个应用场景是什么呢?
不清楚应用场景,还真是不好分析啥用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路作为电源,给一些模块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就是产生一个大小为VGS的电源,能详细说说产品用途吗

网友:
NM0 is a diode connected transistor, impedance is A/gm, A is the gain of opamp.
NM is power fet. It tracks voltage of VIP, and provide load current.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电路相当于一个电源模块,产生一个1V的电压给一个延时锁相环(DLL)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好dundun22,还要麻烦您说的详细些吗。电路图中NM0好像不是二极管连接啊

网友:
不想用电阻和额外偏置电路的LDO?
哦不,HDO!

楼主(2018-01-28):
回复 网友F:

    HDO是啥意思?

网友(2018-06-27):
回复 网友C:

   high dr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