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lvs的时候出错,不知道该怎么改!跪求帮助

楼主(2017-12-25):
在做lvs的时候出错,发现错误的instance都是memory上逻辑接高或者接低的pin,错误的net也是相关的,下周一要上交gds流片,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请求各位大神指点相助!!谢谢!!!

这是我的report
o Component types with non-identical power or ground pins:

      (Cells with the same ( or corresponding ) name that have different voltage
       pin names are listed below.  Pins that do not appear in all corresponding
       cells in both source and layout are ignored by the comparison algorithm.)

Layout Component Type:  PDO16CDG (6 pins): VSS I VDDPST PAD VDD POC
Extra Pins:  VSS VDDPST VDD
Source Component Type:  PDO16CDG (2 pins): PAD I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Error:    Property errors.
  Error:    Cells with non-floating extra pins.
  Warning:  Unbalanced smashed mosfets were matched.
  Warning:  Ambiguity points were found and resolved arbitrarily.
  Warning:  LVS property resolution maximum exceeded.

LAYOUT CELL NAME:         wifi_m8051
SOURCE CELL NAME:         wifi_m8051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Nets:          243747    243854    *

Instances:     533581    523490    *    MN (4 pins)
                232293    220898    *    MP (4 pins)
                    48        24    *    R (2 pins)
                  1320      1120    *    D (2 pins)
                    30        30         PDB16DGZ (4 pins)
                     3         3         PDIDGZ (2 pins)
                     5         5         PDO16CDG (2 pins)
                ------    ------
Total Inst:    767280    745570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Nets:          207376    207371    *

Instances:     304430    304430         MN (4 pins)
                 30628     30628         MP (4 pins)
                    24        24         R (2 pins)
                   325       320    *    D (2 pins)
                    30        30         PDB16DGZ (4 pins)
                     3         3         PDIDGZ (2 pins)
                     5         5         PDO16CDG (2 pins)
                   261       261         SPDW_2_1 (4 pins)
                    89        89         SPDW_2_1_1 (5 pins)
                   121       121         SPDW_2_2 (5 pins)
                    36        36         SPDW_2_2_1 (6 pins)
                    23        23         SPDW_2_2_2 (7 pins)
                    47        47         SPDW_3_1 (5 pins)
                    42        42         SPDW_3_2 (6 pins)
                   432       432         SPUP_2_1 (4 pins)
                    41        41         SPUP_2_1_1 (5 pins)
                   391       391         SPUP_2_2 (5 pins)
                     2         2         SPUP_2_2_1 (6 pins)
                    36        36         SPUP_2_2_2 (7 pins)
                    33        33         SPUP_3_1 (5 pins)
                    51        51         SPUP_3_2 (6 pins)
                     1         1         SPUP_3_3 (7 pins)
                   115       115         SMN2 (4 pins)
                     2         2         SMP2 (4 pins)
                     3         3         SPMN((2+2)*1) (7 pins)
                    96        96         SPMN((2+2)*1*1) (8 pins)
                     3         3         SPMP((2+2)*1) (7 pins)
                    96        96         SPMP((2+2+1)*1) (8 pins)
                    13        13         _bitcoreb (6 pins)
                 69498     69498         _bitcorev (4 pins)
                     1         1         _bitrow52v (56 pins)
                   128       128         _bitrow65v (69 pins)
                   138       138         _bitv (5 pins)
                  8723      8723         _invv (4 pins)
                  1887      1887         _invx2v (4 pins)
                   170       170         _invx3v (4 pins)
                     5         5         _invx4v (4 pins)
                   109       109         _mx2v (6 pins)
                  1734      1734         _nand2v (5 pins)
                  1412      1412         _nand3v (6 pins)
                    74        74         _nand4v (7 pins)
                   398       398         _nor2v (5 pins)
                    80        80         _nor3v (6 pins)
                    82        82         _nor4v (7 pins)
                     7         7         _pdw18v (20 pins)
                     7         7         _pdw19v (21 pins)
                     6         6         _pdw20v (22 pins)
                    10        10         _pdw21v (23 pins)
                     6         6         _pdw22v (24 pins)
                   236       236         _pdw2v (4 pins)
                     8         8         _pdw32v (34 pins)
                  2176      2176         _pmn2b (5 pins)
                     4         4         _pmp2b (5 pins)
                   144       144         _pup2v (4 pins)
                    32        32         _pup3v (5 pins)
                  2910      2910         _sdw2v (4 pins)
                   822       822         _smn3v (5 pins)
                    94        94         _smp3v (5 pins)
                  2892      2892         _sup2v (4 pins)
                    26        26         _tgmb (7 pins)
                     8         8         _xr2v (5 pins)
                     4         4         _xra2v (5 pins)
                ------    ------
Total Inst:    431210    431205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楼主: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VDD                                                   VDD
       --------------------------                                --------------------------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in
                                                                   Xum8051_top/Xuinternal_ram/XI2_0/XI0_0/m61:g
                                                                   Xum8051_top/Xuinternal_ram/XI2_0/XI0_0/m60: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in
                                                                   XuDPRAM_8192x8/XI2_0/XI0_0/m61:g
                                                                   XuDPRAM_8192x8/XI2_0/XI0_0/m60:g

--------------------------------------------------------------------------------------------------------------

  2    Net VSS                                                   VSS
       --------------------------                                --------------------------

       X27/X23/D66(1725.035,1406.950):pos                        ** missing connection **
       X26/X116/D116(1676.680,1635.135):pos                      ** missing connection **
       X25/X71/D113(1135.625,1682.985):pos                       ** missing connection **
       X13/X153/X21/X19/X0/D1(808.105,300.645):pos               ** missing connection **
       X13/X58/D113(462.805,300.585):pos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x2v):in
                                                                   XuDPRAM_8192x8/XI1_0/XI3_0/XI2_1/XI0_0/m48:g
                                                                   XuDPRAM_8192x8/XI1_0/XI3_0/XI2_1/XI0_0/m47: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x2v):in
                                                                   XuDPRAM_8192x8/XI1_0/XI2_0/XI2_1/XI0_0/m48:g
                                                                   XuDPRAM_8192x8/XI1_0/XI2_0/XI2_1/XI0_0/m47: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x2v):in
                                                                   XuDPRAM_8192x8/XI1_0/XI1_0/XI2_1/XI0_0/m48:g
                                                                   XuDPRAM_8192x8/XI1_0/XI1_0/XI2_1/XI0_0/m47: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x2v):in
                                                                   XuDPRAM_8192x8/XI1_0/XI0_0/XI2_1/XI0_0/m48:g
                                                                   XuDPRAM_8192x8/XI1_0/XI0_0/XI2_1/XI0_0/m47: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x2v):in
                                                                   XuDPRAM_8192x8/XI11_0/XI3_0/XI2_1/XI0_0/m48:g
                                                                   XuDPRAM_8192x8/XI11_0/XI3_0/XI2_1/XI0_0/m47: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x2v):in
                                                                   XuDPRAM_8192x8/XI11_0/XI2_0/XI2_1/XI0_0/m48:g
                                                                   XuDPRAM_8192x8/XI11_0/XI2_0/XI2_1/XI0_0/m47: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x2v):in
                                                                   XuDPRAM_8192x8/XI11_0/XI1_0/XI2_1/XI0_0/m48:g
                                                                   XuDPRAM_8192x8/XI11_0/XI1_0/XI2_1/XI0_0/m47: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x2v):in
                                                                   XuDPRAM_8192x8/XI11_0/XI0_0/XI2_1/XI0_0/m48:g
                                                                   XuDPRAM_8192x8/XI11_0/XI0_0/XI2_1/XI0_0/m47: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x2v):in
                                                                   Xum8051_top/Xuinternal_ram/XI1_0/XI3_0/XI1_1/XI0_0/m48:g
                                                                   Xum8051_top/Xuinternal_ram/XI1_0/XI3_0/XI1_1/XI0_0/m47: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x2v):in
                                                                   Xum8051_top/Xuinternal_ram/XI1_0/XI2_0/XI1_1/XI0_0/m48:g
                                                                   Xum8051_top/Xuinternal_ram/XI1_0/XI2_0/XI1_1/XI0_0/m47: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x2v):in
                                                                   Xum8051_top/Xuinternal_ram/XI1_0/XI1_0/XI1_1/XI0_0/m48:g
                                                                   Xum8051_top/Xuinternal_ram/XI1_0/XI1_0/XI1_1/XI0_0/m47: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x2v):in
                                                                   Xum8051_top/Xuinternal_ram/XI1_0/XI0_0/XI1_1/XI0_0/m48:g
                                                                   Xum8051_top/Xuinternal_ram/XI1_0/XI0_0/XI1_1/XI0_0/m47: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x2v):in
                                                                   Xum8051_top/Xuinternal_ram/XI11_0/XI3_0/XI1_1/XI0_0/m48:g
                                                                   Xum8051_top/Xuinternal_ram/XI11_0/XI3_0/XI1_1/XI0_0/m47: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x2v):in
                                                                   Xum8051_top/Xuinternal_ram/XI11_0/XI2_0/XI1_1/XI0_0/m48:g
                                                                   Xum8051_top/Xuinternal_ram/XI11_0/XI2_0/XI1_1/XI0_0/m47: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x2v):in
                                                                   Xum8051_top/Xuinternal_ram/XI11_0/XI1_0/XI1_1/XI0_0/m48:g
                                                                   Xum8051_top/Xuinternal_ram/XI11_0/XI1_0/XI1_1/XI0_0/m47: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x2v):in
                                                                   Xum8051_top/Xuinternal_ram/XI11_0/XI0_0/XI1_1/XI0_0/m48:g
                                                                   Xum8051_top/Xuinternal_ram/XI11_0/XI0_0/XI1_1/XI0_0/m47: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in
                                                                   Xuwifi_top616/Xurom_code/XI3_0/XI0/m41:g
                                                                   Xuwifi_top616/Xurom_code/XI3_0/XI0/m40: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in
                                                                   Xum8051_top/Xuinternal_ram/XI9_0/XI0_0/m61:g
                                                                   Xum8051_top/Xuinternal_ram/XI9_0/XI0_0/m60: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in
                                                                   Xum8051_top/Xuinternal_ram/XI9_0/XI0_0/m63:g
                                                                   Xum8051_top/Xuinternal_ram/XI9_0/XI0_0/m62: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in
                                                                   Xum8051_top/Xuinternal_ram/XI2_0/XI0_0/m63:g
                                                                   Xum8051_top/Xuinternal_ram/XI2_0/XI0_0/m62: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in
                                                                   XuDPRAM_8192x8/XI9_0/XI0_0/m61:g
                                                                   XuDPRAM_8192x8/XI9_0/XI0_0/m60: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in
                                                                   XuDPRAM_8192x8/XI9_0/XI0_0/m63:g
                                                                   XuDPRAM_8192x8/XI9_0/XI0_0/m62: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in
                                                                   XuDPRAM_8192x8/XI2_0/XI0_0/m63:g
                                                                   XuDPRAM_8192x8/XI2_0/XI0_0/m62: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in
                                                                   Xum8051_top/Xuexternal_ram/XI5_0/XI0_0/m61:g
                                                                   Xum8051_top/Xuexternal_ram/XI5_0/XI0_0/m60:g

       ** missing connection **                                  (_invv):in
                                                                   Xum8051_top/Xuexternal_ram/XI5_0/XI0_0/m63:g
                                                                   Xum8051_top/Xuexternal_ram/XI5_0/XI0_0/m62:g

       ** missing connection **                                  Xgen_PORT_7__P0:I
       ** missing connection **                                  Xgen_PORT_6__P0:I
       ** missing connection **                                  Xgen_PORT_5__P0:I
       ** missing connection **                                  Xgen_PORT_4__P0:I
       ** missing connection **                                  Xgen_PORT_3__P0:I
       ** missing connection **                                  Xgen_PORT_2__P0:I
       ** missing connection **                                  Xgen_PORT_1__P0:I
       ** missing connection **                                  Xgen_PORT_0__P0:I

--------------------------------------------------------------------------------------------------------------

  3    Net 41                                                    ** missing net **

--------------------------------------------------------------------------------------------------------------

  4    Net 122                                                   ** missing net **

--------------------------------------------------------------------------------------------------------------

  5    Net X13/WENB                                              ** missing net **

--------------------------------------------------------------------------------------------------------------

  6    Net X25/WENB                                              ** missing net **

--------------------------------------------------------------------------------------------------------------

  7    Net X27/CEN                                               ** missing net **

**************************************************************************************************************
                                 INCORRECT INSTANCE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8    X13/X58/D113(462.805,300.585)  D(DN)                      ** missing instance **

--------------------------------------------------------------------------------------------------------------

  9    X13/X153/X21/X19/X0/D1(808.105,300.645)  D(DN)            ** missing instance **

--------------------------------------------------------------------------------------------------------------

10    X25/X71/D113(1135.625,1682.985)  D(DN)                    ** missing instance **

--------------------------------------------------------------------------------------------------------------

11    X26/X116/D116(1676.680,1635.135)  D(DN)                   ** missing instance **

--------------------------------------------------------------------------------------------------------------

12    X27/X23/D66(1725.035,1406.950)  D(DN)                     ** missing instance **

网友:
问下楼主用的什么pnr/apr工具?什么technology?
你的设计里面好像多出了5个cell, 需查证:13/58/D113等
memory的pin接高/低是不是连接对应的Tie cell?
你之前的lvs有过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