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没有基准的uvlo如何实现?

楼主(2017-12-25):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实现没有基准电压的uvlo,这个uvlo的精度可以稍微差一点,应该是利用MOS的阈值电压和电阻来实现。就是当电源电压大于7V时,uvlo报高,小于6V时报低。就是想请问一下电路如何实现啊,谢谢各位的帮忙啊!!

网友:
齐纳管串连一个二极管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
当电源电压大于7V时,uvlo报高,小于6V时报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这个工艺没齐纳二极管。。。

网友:
用vth堆起来,受工艺、温度影响大

网友:
为什么不能有基准电压呢?

回复 楼主:

网友:
1. 没有zener 能否使用 bjt e-b 反用?   或串diode
2. 使用 mos vth +电阻分压做出类似 zener clamp 电路 当然会受VTH 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我还是用了MOS的Vth来做,虽然影响比较大,还是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