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看到高阻态,比较奇怪[已解决]

楼主(2017-12-26):
跑了一下eeprom相关的I2C状态机仿真<夏老师书上的>,发现SDA总线挂起后,不是一直处于高阻态,而是只维持了大概半个时钟周期。
   代码是:

assign sda1  = (link_head)     ?   head_buf[1]    :  1'b0;
assign sda2  = (link_write)    ?   sh8out_buf[7]   :  1'b0;
assign sda3  = (link_stop)     ?   stop_buf[1]     :  1'b0;
assign sda4  = (sda1 | sda2 | sda3);
assign SDA  = (link_sda)       ?  sda4          :  1'bz;

    波形
    如图所示,link_sda挂起时,按道理SDA bus不应该只维持半个周期的高阻态。这个是vcs需要开什么选项吗?

    此外,当link_sda打开时,head_buf[1]是高电平,这个时候SDA 上又出现了X态,也不清楚为什么
    请大神帮忙解答一下,感谢~~

网友:
這應不是高阻态,是 signals conflict.

网友:
楼上说的对,第一个timing line处是黄色的高祖,此处应该是驱动冲突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SDA是inout,的确eeprom那边有状态变化,引起了冲突;
    assign sda = (out_flag == 1) ? sda_buf[7] : 1'bz;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是这样的^^